[系统故障]
蓝屏7E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1-05):
   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BIOS里面,改AHIC模式或IDE模式,再重启试一下。不行,到PE里面,用airsky2.0打上硬盘驱动,再重启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可以重装系统。也可以换硬盘数据线试一下,或用橡皮擦擦一下硬盘接口外的接触铜片。

网友:
不错,学习下次碰到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换驱动我都用的 SkyIAR

网友:
再不行就换电脑,反正你这也差不多都搞了

网友:
四楼你是来拆台的吗,哈哈哈

网友:
还碰到过数据线的问题,主要是杂牌板配的数据线!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报错代码是7B的。7E还很少遇见。。。BIOS改硬盘模式,在pe里把修复下系统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我都用的 SkyIAR

老鸟路过。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经验了,谢谢分享。

网友:
7E是系统内存出错是,要不中毒

网友:
7E故障,究竟是内存,还是硬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