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iI7学生平板开机出LOGO后无限重启

楼主(2019-01-05):
一台快易典学生电脑不开机,更换WIFI电容C485后能开机,开机后出现开机LOGO画面就自动重启,求检修思路或电路图

网友A:
回复一下系统试一试。平板的电路图比较难找

网友B:
第一张图的红黑线你动过吗?感觉反了,R是红,B是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一下系统试一试。平板的电路图比较难找

开机无限重启进不了系统,按复位键故障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的红黑线你动过吗?感觉反了,R是红,B是黑

这四根线是开关机和音量加减键的,Y是COM   B是ON/OFF   R/W是+-键,原机线就反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