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详SPC-8231工控机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9-01-05):
主板版号是EDB-EMB04 VER:C20.,,,,CPU控制板是EMB-1812 VER:C10  图纸如下,开机上电到0.56A,电压都正常起来了,没有跳变,感觉没有过内存,内存是板载的

网友:
没有图这种太坑了

网友:
这种工控机不好修,主要是没图,之前有接过几台机床的,用AMD的南桥,风枪吹一下就开机,冷了就不行,换桥都不行,晶振什么都换了一遍,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我觉得最有效率的求助方式,是挂红包求助,或给论坛板卡高手寄修,比如轩辕思天,青杏煮酒等,都是论坛一等一的板卡高手

网友:
这种不好修,资料太少了

网友:
不好修的

网友:
修好至少收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