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 2013年A1398 装苹果系统黑屏 装win10正常

楼主(2019-01-05):
如题同行拿来一个A1398 I7 4代 的 根据客户描述 用着用着就黑屏  具体用多久不清楚  然后他就给装系统 装完快解压完就黑屏了 然后我也再重装了一遍确实装完就黑屏 没办法我直接单装个win10 打上驱动 除了温度高点也没啥大毛病  还有前几天碰上个A1502 2015年的 这个更奇葩 不但苹果系统不能装 只要进苹果安装界面 就瞬间掉电 我也是单装个win10 测试也是啥问题没有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怕是显卡坏了!

网友:
没有遇到楼主说的情况,不过 黑屏 确实12年的是显卡的问题,4代CPU 不是显卡

网友:
有个mc700也是开机黑屏,不能安装苹果系统,只能用win7,进过水,还没找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