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1S进水修复

楼主(2019-01-05):
HP4431S不触发

,店里同事拆开发现进水无3V5V,刷完3V5V出来了,还是不触发,我接手后检测EC有接收无发出,检测了下EC工作条件,没发现啥问题,就把EC换了,刚换完通电,电流上去了,想着运气真好,但再通电不行了,用风枪加热下又触发了,想着是不是哪里腐蚀了虚焊,仔细检查了下还是没看出来哪里腐蚀,就用风枪一点一点吹看看吹到哪里触发,最后吹到这里触发了

一个一个拆,拆到一个小电阻发现焊盘腐蚀了,重新补焊,触发了,完美亮机,亮机图片忘了拍了,运气真的挺好

网友:
遇到一加热就亮,凉了就不亮的机器我一般都放弃了。直接没头绪

网友:
观察仔细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