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二修Iphone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1-05):
【故障机型】iphone7 128g
【故障现象】客户说手机摔了,后来不开机了,在当地维修过没修好。到店接可调电源触发上盖电流。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可能是CPU上盖损坏,I2C0 I2C1总线异常,CPU下层和上盖通讯有问题,有些时候硬盘损坏也会有影响。
【维修过程】
拆机大概锁定了维修方向,八成是和CPU有关,不过客户说之前维修过,那么最好先看看主板有没有什么维修痕迹。发现客户基带电源都没有安装,如果无基带的话应该也不会影响不开机,最多是手机白苹果重启,这个暂时放放先不去管他。把主板发显微镜下继续观察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地方明显损坏的。既然这样那么可以开始以正常的维修思路去维修了。
第一步先查I2C0和I2C1总线发现I2C0-----_AP_SCL被拉低了只有0.3V左右的电压了,这个数据线只和CPU、主电源、u2301自主升压芯片相连。按照先简后难的原则,先拆卸u2301芯片,拆完后直接接电测量发现I2C0-----_AP_SCL的电压已经正常了1.76V。
这个自升压的芯片是可以直接短接的,短接方法如图
短接好后直接接电测试发现白苹果重启,真是祸不单行啊。打电话和客户说明情况,客户同意刷机,用爱思刷机发现卡码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逻辑码片破损了。
更换码片顺带把基带电源装上,直接刷机,一切正常直接激活进系统测功能。发现手机无听筒,凭经验直接干大音频,更换后发现故障还是一样,再次拆下大音频打值发现听筒的时钟信号对地值偏大
【维修结果】上机测试开机无异常,手机各功能也都正常,手机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A:
加精,这个必须加精、我先顶一个

网友B:
那个第一张图上的鸡是干什么的?绝地求生的吉祥物吗?

网友C:
最后是u3301虚焊导致时钟阻值偏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是u3301虚焊导致时钟阻值偏大吗

可能是虚焊,但是我怕万一不是还要来回折腾加热CPU怕爆,索性直接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第一张图上的鸡是干什么的?绝地求生的吉祥物吗?

这个可能是之前客户买的二手机或者换过板 ,别人盖的小印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精,这个必须加精、我先顶一个

谢谢,以后大家多交流,

网友:
可能是虚焊,但是我怕万一不是还要来回折腾加热CPU怕爆,索性直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