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610D-I7-D2 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1-05):
故障:客户过来说芯片烧糊了,(指着cpu mos管说說)

时间:2019年1月4日 (下午)

地点:岳阳市 网罗天下电脑
第一步,
当客户面拆机,跟他說cpu可能坏了,先帮你测试下,看亮不亮。上到自己的机器上测试,不亮机。跟客户报价主板维修多少玛尼,修好后换cpu费用另算或者他自己去买也可以。
第二步(发图片,手打字实在太冷了)
cpu mos管(复合管炸了)

反面也炸了

供电芯片没测,感觉应该坏了,怕返修换掉(ps:控制脚电阻也烧开路了)

补漆,主板引脚都烧断了,温度高怕坏,位移一下到旁边的空原件引脚,然后飞线

再在飞线上面打点导热胶固定下

反面来一张自拍Ψ( ̄∀ ̄)Ψ

正面也来张Ψ( ̄∀ ̄)Ψ

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这板就是烧这个了,很好改的

网友A:
遇到过这个板cpu供电短路的 cpu也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个板cpu供电短路的 cpu也烧了

哈哈,这个cpu一样也烧了,给客户换了个办公级别的cpu

网友:
线飞的有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cpu一样也烧了,给客户换了个办公级别的cpu

酷睿变奔腾了还是酷睿处理器变成赛扬处理器了。

网友:
位移一下到旁边的空原件引脚,对电路了解很透彻。

网友:
这个机子。进系统掉电也是cpu复合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酷睿变奔腾了还是酷睿处理器变成赛扬处理器了。

没仔细看,客户只说办公用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还是自信满满,没靓机之前我是不敢给客户保证什么的,客户吧u买回来板子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