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600 22B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9-01-05):
东芝笔记本L600 22B不开机
现象:
1、开机后电源灯正常亮。
2、屏幕不亮。
3、硬盘灯闪一阵停下。
4、风扇转一阵子停下。
5、插上功率仪,开机后显示31W,(未开机2-3W浮动)
6、插上外接显示器无输出图像。
7、换过内存,排除内存。
请帮我判断一下哪块电路坏了,最好提醒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不用检查,换电容先了,换了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检查,换电容先了,换了再考虑其他问题。

请问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检查,换电容先了,换了再考虑其他问题。

大神就是大神,果然精验丰富,哪个电容哦

网友: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检查,换电容先了,换了再考虑其他问题。

晕哦
那个电容撒
逗我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