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主板

楼主(2019-01-05):
大家好,我又来絮叨了。前段时间发现主板上R376和C689烧掉了,今天找到了元件焊之后装机还是开不了机,没反应。测量51123芯片8脚和17脚有3点多和5点多的电压。现在该再查哪儿的毛病啊,是51123坏了么?
小电阻真难焊,以后再也不弄了。电容那儿烧糊了,漏出了下边的铜片,不知道怎么补就把电容斜着放了,测量过两端还好没有短路,估计算是蒙混过关了。

焊好后的样子

焊好后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糊的那个位置处理的不好    最好把C壳上的海绵去掉

谢谢老板,还给发钱了!那个烧糊的位置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该咋处理,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最后焊好了量了一下,谢天谢地两层的铜片没有焊短路,就先这么凑合着吧。现在已经能正常用了,没动别的地方,好像是因为不装键盘那个线排的话也是不开机,不知道为啥。

网友B:
B460当年老火了,坏的贼多,不过俺没修过,有代换的话先换上试试,试试烧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460当年老火了,坏的贼多,不过俺没修过,有代换的话先换上试试,试试烧鸡

换不了,一没有件二没那技术。换个小电阻就要把我整懵圈了,更别说长着那么些脚丫儿的怪物啦。还是拿去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这个机子传说中的送钱的机子呢

网友:
送钱机器啊,  哈哈

网友A:
烧糊的那个位置处理的不好    最好把C壳上的海绵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不了,一没有件二没那技术。换个小电阻就要把我整懵圈了,更别说长着那么些脚丫儿的怪物啦。还是拿 ...

原来是业余的啊,那别省钱了,叫别人修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业余的啊,那别省钱了,叫别人修下吧

纯小白一名,不过也算不上是为省钱,当时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光买材料工具都花了200来大元呢(烙铁套装,螺丝刀套装,电子元件),还费时间,现在感觉真有些不值,就是个人爱好,总想着自己鼓捣鼓捣。要当时直接拿去维修点估计也就这些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