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3N260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05):
海信LED43N260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43N2600

  一体板TP.MT5507.PB801

  机芯方案: MT5507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过程及分析:

  1、检查主板各组12V 5V、3.3Vstb、主3.3v、DDR1.5v内核1.1V都正常,各组供电对地阻值也正常。

  2、把主板通过升级工具接上电脑看打印信息显示Secure boot failed: 3System Halts. 用flashtool升级软件能连上但写不进引导程序。

  3、从通过用flashtool升级软件能连上主芯片,从打印信息显示Secure boot failed: 3System Halts. 可以判断出引导程序启动不正常,应该是EMMC损坏导至。

  4、更换EMMC重写引导程序再用U盘升级主程序主板修复完成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值得的学习。。。。。。。。。。。。。。。。。。。

网友:
同时学习楼主的下载分,太感谢了,谢谢你。。。。。。。

网友:
emmc是什么?是eeprom吗?............................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过程有条不紊。

网友:
楼主厉害!能讲得再详细一点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过程有条不紊。

网友(2019-02-19):
更换这种emmc,必须要是跟原来型号一样吗

网友:
用VGA 口读的吗?  有它的引导程序吗?

网友(2019-03-21):
EEMC损坏导致的不开机进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