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9-01-05):
型号:联想G510
板号A-9641P

待机0.006,有待机。按开关不触发。看主板外观没有异常。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测公共点发现没有19V!这个本公共点产生流程如下图

直接测PACIN没有电压!那就查737工作条件。发现VCC没有19V

PR319一端19V一端1V

测量发现后端短路。看图纸只有一个PC314!没错。就是它短路了

正常待机0.004

网友A:
公共端19v都没有,那来的待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19v都没有,那来的待机啊

这个是个假待机。并不是3  5  v的待机

网友B:
短路了一样待机ok?

网友:
理论很扎实,思路很清晰

网友C:
短路了,那个待机电流应该是很小的吧。0.001或者更大

网友D:
短路被保护了这不算待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了,那个待机电流应该是很小的吧。0.001或者更大

是充电芯片供电脚电容短路了。那个电流并不是待机电流,是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一样待机ok?

假的待机。如果不拆机的话,会被误认为是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被保护了这不算待机电流

是的,但看电源像是有待机,其实不是待机的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维修精英!!!!

网友:
公共端19v都没有,那来的待机啊公共端19v都没有,那来的待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