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9500325AS前好后坏

楼主(2019-01-05):
如题,此硬盘经MHDD检测前8%以后全是红X,进入diskgen可见硬盘,C盘50G分区还在,后面的分区丢失。显示如此多的坏道,还请大神解惑?

网友:
加密了吧

网友:
谢谢热心回复!
要么后面的分区是加密了?

网友:
这是固件问题  你这样搞硬盘离报废不远了

网友:
这难道不是硬盘有问题?都是死区

网友:
真佩服你这有些没有什么用的耐心的啊

网友:
这是固件问题  你这样搞硬盘离报废不远了,淘宝硬盘贵吗?

网友:
爆表了吧·你没设备是处理不了的。需要数据恢复可以联系我,如只想修盘不要数据直接全盘擦除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效率源,轻松搞定,要是修盘就不值得搞了,有重要数据可以搞一下,没设备工具,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
估计不会要数据的,MHDD越擦越坏。。。楼上说的对。。固件问题。。

网友(2019-02-28):
前好后坏有工具好修的!

网友(2019-04-17):
这个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