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DASWHMB18F0 REV F,无3V5V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9-01-05):
海尔T6-C  DASWHMB18F0 REV F,不触发

拆机测量发现无3V5V

工作条件查了一遍,18脚没开启信号,S5_ON来自EC,又把EC工作条件差了一遍,没发现啥问题,论坛下了个BIOS刷完按开关电流偶尔会跳到0.05,后面走了好多弯路,把CPU装上竟然亮机了,只是亮机几秒就黑了,电流正常,又下了几个不触发,下第5个BIOS终于亮了,还是亮几秒就黑了,测了下休眠LID发现电压有0.8V

1脚0.8V不正常,直接一根铜线把1脚3脚连起来,再开机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he1是什么原理

网友:
HE1应该是霍尔元器件吧  3V进 然后控制LID信号

网友A:
没看太懂,这个拉低的屏休眠的信号吗

网友:
刷那么多bios是几个意思

网友:
刷那么多bios是几个意思??????????

网友:
现在LlD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懂,这个拉低的屏休眠的信号吗

上拉LID  图纸和实物脚位数不一样  楼主说的是实物1 3 脚  就是图纸的1 2脚

网友:
修的不错啊  之前遇到过烧的太厉害没修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LID  图纸和实物脚位数不一样  楼主说的是实物1 3 脚  就是图纸的1 2脚

多谢兄弟的分解,好像看懂了;P;P;P;P

网友C:
其实你错了,一开始就是lid问题,没35v

网友:
LID好象容易,最近出的故障好象比较多。

网友:
瞎修  1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错了,一开始就是lid问题,没35v

对的。还刷了好多程序  浪费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错了,一开始就是lid问题,没35v

刚开始就不会触发电流0.01不会动,刷了一个BIOS电流跳到0.05又掉了,后面又刷了几个还是0.01,刷第5个又是跳0.05掉,上了CPU电流上去了

网友:
修好就行,能赚到钱就是好技术,,,,

网友:
休眠信号的问题吧   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LID信号一般不上电,都是先要检查的

网友:
发现好多人看帖子只看一半的吗,刚开始是不触发,刷了BIOS触发了,然后亮机几秒就黑了,然后才修的LID

网友:
其实直接把这三极管取掉就好了,连不连无所谓的

网友:
楼主好耐心,5个bios 一般人做不到,最后那个休眠真心看不懂,习惯详细点的傻瓜式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