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80板号:LA-D101P不接电池不会出公共点 bq24780

楼主(2019-01-05):
此机器经过测试,不插电池的情况下是没有保护隔离过来的。必须电池和充电器一起插才有保护隔离出来。充电芯片是BQ24780。大家在修这款机器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出隔离先看下电池。
不插电池时候隔离管G级电压

插入电池g级电压

保护隔离出来

 会员880136300鑫豆2023-12-18 16:11
 会员1475760300鑫豆2023-11-29 14:36
 会员372823300鑫豆2023-11-5 20:09
 会员1427763300鑫豆2023-10-26 13:52
 会员2351512元2023-9-25 12:12

网友:
谢谢分享 ,之前修过一个。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查了条件 对的  就是不出待机  最后换了两芯片 一样  就放弃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怎么联想也创新了,弄死维修的,谢谢分享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查了条件 对的  就是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查了条件 对的  就是不出

我也是查了条件,换了芯片,最后差一点想换主板,但是我越过隔离电路是能开机的,今天就继续研究。

网友B:
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我测试好多遍,确实这样,机器没图纸。你可以参照e450,它和e450同款芯片。

网友:
谢谢莹莹 分享经验,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出隔离先看下电池。
不插电池时候隔离管G级电压 WHY

网友:
那这个电脑是出厂就这样设计的呢 还是出故障了才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C:
现在bq2478充电芯片不上电池就是不出公共点的 已经遇到好多台了 不过有些机子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看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bq2478充电芯片不上电池就是不出公共点的 已经遇到好多台了 不过有些机子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看电路怎么 ...

此机验证,不出的。管子坏了一个,修好后,反复测试多遍,不装电池隔离不过,装上电池必过。

网友D:
这台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是多少伏,是19伏左右还是九伏左右?

网友:
b41-80不差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是多少伏,是19伏左右还是九伏左右?

当然是19V你还怀疑啥?电池电压都14.8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19V你还怀疑啥?电池电压都14.8V了。

新型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有的是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型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有的是9v左右

那是芯片以pwm方式输出的公共点。这个机器虽然没图纸,但是我亲测19v,错不了。

网友:
前天我也修了个游戏本。 也是bq24780s.去掉电池不过隔离。 你可以在20脚和一脚中间加一个100欧的电阻 肯定能行

网友:
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查了条件 对的 就是不出待机

网友:
不差电池也可以出 24780 修过很多

网友F:
这机器不装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只要是外置电池,不装电池都会开机的
山东芯动笔记本
你名字是联想维修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下次遇到这台机器的时候,麻烦你多测试几遍发个帖再来反驳。我已经测试多遍才发的贴。而且请你看其他人回答,这个要看电路设计的。
详情

网友:
我感觉还是没看懂你是怎么修的。你是换了充电芯片吗 还是》没怎么看懂

网友:
这个机子电源功率估计小,必须在电池模式下才能让你开机使用,这样设计怕电源过载估计,设计师也是人才,这么奇葩的设计

网友:
LA-D101P不接电池不会出公共点 bq24780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款机子也修过很多台了。 没发现过这种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不装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只要是外置电池,不装电池都会开机的
你名字是联想维修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下次遇到这台机器的时候,麻烦你多测试几遍发个帖再来反驳。我已经测试多遍才发的贴。而且请你看其他人回答,这个要看电路设计的。
长安长
这种也算是一个故障吧,之前有个人发帖一个不插电池不过隔离的刷了BIOS正常了,不插电池也可以开。
详情

网友:
之前碰到一台机器不是联想的  也是这样  必须插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修道奔溃。。

网友:
不错,不过你的表示为你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辛苦|

网友:
拯救者15ISK记得好像也是 那种游戏本 修到不加电的客户也没有寄电池过来,郁闷
山东芯动笔记本
拯救者不插电池不出公共点的,我半个月前亲测。别人也是没修好,最后我告诉他要插电池,他订了一个电池插上就好了。哈哈。。。。。。
详情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后来故障导致,刚出厂的不会这样。我之前在一个工厂(联想外包出来给别的小工厂维修的)干过几个月,里面到维修人员手中全是裸板,不存在什么插电池过保护隔离,不插电池不过什么的。
这里也有个帖子
E41-80触发不上电流且掉电(可能会颠覆某些认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5765-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李仕国
我的联想E41-80,LA-D101P REV:1.0,不插电池同样正常开机进系统。之前故障为进水腐蚀不通电。
详情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后来故障导致,刚出厂的不会这样。我之前在一个工厂(联想外包出来给别的小工厂维修的)干过几个月,里面到维修人员手中全是裸板,不存在什么插电池过保护隔离,不插电池不过什么的。

这里也有个帖子

E41-80触发不上电流且掉电(可能会颠覆某些认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5765-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2019-03-22):
现在的这些机器设计的我也是无语。。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设计的像平板电脑了,不插电池不通电

网友:
此机我也验证了 不装电池 隔离能过 。。。
山东芯动笔记本
看45楼的回复。应该跟我的机器有差别,用24780s的好多机器不插电池不开机的
详情

网友:
ACER F5-572板号 da0zrwmb6g0 rev:g充电芯片也是24780s 也是要接电池才能过隔离 刷BIOS以后解决了我原来开机以后拔电再插就不通电的问题 但是还是要接电池才开启隔离

网友:
谢谢分享 ,之前修过一个。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查了条件 对的 就是不出待机 最后换了两芯片 一样 就放弃了
..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很仔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