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不触发,S_RTCRST#为低,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9-01-05):
华硕H81m-k 故障不触发,S_RTCRST#为低,
我从旁边拉了一个3.3v接上S_RTCRST#,发现可以触发点亮,但是发现无法保存bios。断电之后恢复出厂了。cmos电池有电,+3V_BAT_RTC也有3.3v。 这个排阻也换了,还是一样。
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A:
rtc_rst#信号线上电容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_rst#信号线上电容短路也有可能

刚刚换了电容。还是一样。。刚刚换了电容。还是一样。。

网友B:
烧鸡大法 试验下

网友:
你人为给一个电压都没拉低证明还是电路问题认真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 试验下

阻值正常,烧什么?阻值正常,烧什么?

网友(2019-03-18):
联想h81m休眠唤不醒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看起来确实可以怀疑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