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请教三星拆屏问题

楼主(2019-01-05):
请教论坛里修手机的大师们三星的手机拆屏怎么保证不拆坏内屏(比如A5000 A8000等机器)?

网友:
加热了慢慢拆撒

网友A:
拆了个A5000把触屏与内屏分开了,这个本身是坏的倒无所谓,如果是换电池或尾插之类的拆坏了,不就得赔吗?所以想请教点经验!

网友:
我用分离机开的85度加热

网友:
是不是加热时间长了不行,控制在35秒左右,温度开100

网友A:
我白电油泡行吗?有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B:
干胶的薄膜片插缝隙里面,喷530到薄膜片上会流进屏幕背后,全程保持一定的温度慢慢用薄膜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胶的薄膜片插缝隙里面,喷530到薄膜片上会流进屏幕背后,全程保持一定的温度慢慢用薄膜划

谢谢您!非常感谢!我是用的拆框卡片,一拆触屏与内屏就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胶的薄膜片插缝隙里面,喷530到薄膜片上会流进屏幕背后,全程保持一定的温度慢慢用薄膜划

您是手机电脑都修是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胶的薄膜片插缝隙里面,喷530到薄膜片上会流进屏幕背后,全程保持一定的温度慢慢用薄膜划

我手里没有干胶的薄膜片,我还没买贴合机,只有分离机,用来加热用

网友:
喷完530带背光的会有水印,冷光屏会有吗?

网友:
这种机器你也能给换尾插,厉害!我是不敢接

网友(点评):
这种机子尾插都不换你还修机????

网友:
三星换尾插收费不低!有风险,三星搞的不多

网友:
所以要把技术搞好吗!别人不敢干,咱敢干不就能赚钱吗!现在修手机也黄了不少,想入行必须把水平提上来吗!我是自学的只能算二把刀,所以才坛里高手请教提高水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了个A5000把触屏与内屏分开了,这个本身是坏的倒无所谓,如果是换电池或尾插之类的拆坏了,不就得赔吗? ...

加热台放上去烤 ,我是开的100放个几分钟 ,慢慢用干胶的薄片滑开的 ,取了几十个了 ,没坏过 就是感应排线老是搞断。不过一般就三根线 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台放上去烤 ,我是开的100放个几分钟 ,慢慢用干胶的薄片滑开的 ,取了几十个了 ,没坏过 就是感应排 ...

谢谢指导!

网友:
加热慢慢拆 ,最重要就是慢慢拆 ,别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白电油泡行吗?有哪位大师指点下

可以用白电油   少滴   滴后把机子摇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