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1M 上电0.12 不显

楼主(2019-01-05):
ASUS X551M 板号是X551MA REV 2.0 开机电流跑0.12A
刷论坛BIOS 跑码0.2A 不显 各各部分电压都有 且正常 求解

网友:
是板载内存的屏蔽内存试试 不是板载内存的就查时序咯

网友:
换了个EC 也还是一样 这个板子大芯片 就一个 都不晓得该咋整了

网友:
感觉这种机器 就是一次性的 玩意儿 坏了 真的不晓得 该咋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