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13-9350刷BIOS不出CPU电压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9-01-05):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戴尔XPS 13 9350的机器,开机不显示,拆机看了没进液,也没摔了。板号:
想想就先上论坛找找BIOS ,搜出来很多,不过好多都说要合成,于是就下了一个把原机BIOS的ME信息备份下来,跟下载的BIOS合成了,刷上一看,电流不对了,原来是0.6-0.5之间不掉电的,刷完变成0.3掉电了,不死心多开了几次,每次都一样,估计是CPU电压没出来吧,想想可能下的BIOS不对,再下,再合成,再刷,下了4个BIOS,都是同样的现象,心想不会是不小心把边上的原件弄掉了吧,仔细的对比了下论坛上的高清图片,没问题啊,又把原机备份的刷回来,上电一看,变成跟拿来时一样 0.6的电流不掉电,确定了应该还是BIOS信息不符造成的,后来又看到好几篇帖子都写刷了成0.11 CPU电压不出来,感觉像进了死胡同,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想去马云那里买一个,又感觉不甘心,最后发现提取BIOS的软件里最前面还有一项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一个文件  Ddscriptor region 把它提取出来,对比发现内容是完整BIOS的起始位置,想想也没其他办法了,就死马当活马医,把段内容覆盖到合成BIOS的起始位置,刷完之后,上电..........当当当当,熟悉的DELL  LOGO出现了
不v
这个是16M的BIOS ,以前刷8M的时候好像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不知道是个案还是16M的就得这么合成刷,请大家看过之后如果遇到其他机器也这种情况按我的方法刷刷看,刷完请交流下经验,谢谢!如果有用的话,请加分哦!!
最后附上亮机BIOS:
LA-C881P REV 1.0 戴尔XPS13-9350

网友A:
直接把下载的bios文件bios部分移到你原机bios上可以。昨天刚刚修好一台这样故障的

网友:
不是写me再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下载的bios文件bios部分移到你原机bios上可以。昨天刚刚修好一台这样故障的

我修机首选原厂bios,没有就合成纯净bios,最后选你这种,,,,突然间发现,我选择的是效率最低的方式

网友:
好经验,我自己分离合成净化原bios里的me,4代及以上的,不是开机慢就是不行,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B:
楼主好牛x,BIOS合成都会搞,,,,,,,,,,,

网友C:
请问是把原机的Ddscriptor region 合成到下载的BIOS里吗?谢谢

网友:
都是大神级,学习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把原机的Ddscriptor region 合成到下载的BIOS里吗?谢谢

是的,还要把原机的ME提取出来合成到下载的BIOS里,要不会开机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下载的bios文件bios部分移到你原机bios上可以。昨天刚刚修好一台这样故障的

你这个办法也很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不太好找这段信息的起始位置,有没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搜索吗?你一般都是怎么确定起始位置的呢?

网友:
ME信息是第二段,这个是最前面的那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牛x,BIOS合成都会搞,,,,,,,,,,,

这个很简单,只需要两个软件就可以了,一个是UEFITool,这个是提取BIOS内容的,还一个是WinHex,这个是修改BIOS的,网上有好多教程可以看看,而且速度也很快,10秒左右就可以搞定合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办法也很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不太好找这段信息的起始位置,有没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搜索吗?你一 ...

UEFITool这个工具可以快速的定位和分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Tool这个工具可以快速的定位和分离出来。

感谢回复,看来我还得好好研究下这个工具,以前都是照猫画虎的来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还要把原机的ME提取出来合成到下载的BIOS里,要不会开机慢

谢谢兄弟答疑解惑,好多四代以后的机子BIOS都不敢轻易写了。

网友:
                    之前我也是碰到这种情况  合成了ME以后怎么都不亮。。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现在买的   也不靠谱                                        ·

网友(2022-04-29):
最开头的是固件描述表,有模块的偏移,权限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