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MT8万触摸

楼主(2019-01-05):
(图片)

网友:
华为MT8无触摸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我换过屏过了3天没触摸了。我发现掉了3个元件。后来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我换过屏过了3天没触摸了。我发现掉了3个元件。后来没搞好。

那后来怎么处理的,看来干活一定得细心

网友:
mt8多数是扣掉电阻或者掉点断线 这应该很好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