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FX-ISB-8X-3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9-01-05):
检查各个电感无短路,通电插诊断卡现象为复位灯亮不跑码,通电一会就掉电,用镊子短接开关针不上电。一插电源瞬间测各个电压正常。接着就测到开关针电压不正常只有0.5v,一般都是被什么给拉低了。IO是IT8622e的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不知道脚位,那就只能跑线了。从开关针开始连着一个电阻和电容,电阻正常电容拆掉无果,一路到跑到IO的72脚又连着一个电容,拆掉插上电源不会自动上电了。此板修复。小小维修记录一下。

网友:
看不懂  故障是不触发 后面又说不会自动上电 属于那种问题都不明白

网友:
看楼主维修过程是一个电容短路拉低开关电压,就是不触发的故障。

网友:
维修的不错,谢谢分享。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