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笔记本不装电池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9-01-05):
    遇到一个有点怪的问题发一下。
海尔雷神笔记本911,拿来时是开机蓝屏,卡死,电流在1。4-1.8之间,重启也是一样的问题,换硬盘也是同样的问题,内存是前一段时间刚来店里换的,没有动。
跟客户说可能主板有问题,要拆开检测。当着客户的面拆开裸板上电待机为0,以为适配器是坏的,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19伏到主板,并且第一个隔离管已经导通,第二个隔离管s级19伏,g级没有电压,没有导通。g级电压来自充电芯片,实测没有电压,测量充电芯片供电,和基准之类的电压都正常,充电芯片BQ24780S,还有个电池检测信号没有电压,但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以为正常,没有管。都正常的情况下以为芯片坏了,更换后情况一样,就上论坛搜索BQ24780,发现有说联想Y7000也是这个芯片,不接电池不过保护隔离。
   就把电池接上,通电,电流一路跳变到到2.8。断电装上内存开机还是蓝屏,换下他自己的内存后正常亮机。
   结论是客户原来自己的内存坏了,导致开机蓝屏,死机。由于时间有点久了,没有拍照,描述也不太清楚
   发帖只想说遇到这个这个问题,别走弯路了!

网友:
客户有两根内存,来店里加了一根

网友:
混合供电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经验,一定要记住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好几次了!后来又奇葩问题的都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经验,一定要记住

网友(2020-01-06):
不装电池不过保护隔离?就是说不装电池机都开不了??

网友:
维修是需要经验的  不错

网友:
论坛以前说到过联想那个不装电池不触发,有人不信、、、、、、、不信是因为自己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