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上电0.7不显

楼主(2019-01-05):
联想G405S   版号la-a091p

同行送修一台G405S,拿到手目测有拆过的痕迹,经询问同行自己有拆机看过只刷了一个BIOS。故障一样0.7不显示

看电流应该是缺电压啊,
1,测电感都有电压正常
2,测转换电压ALW正常,测量ALW的转换电压发现问题 1.1VALW转1.1VS无 检查U41G级无电压,检查发现R1105无穷大更换R1105开机电流1.2A上升明显跳变,接屏亮机。

网友:
说明:上面是图纸不是BIOS,不要下错了

网友:
这种也叫同行?动主板的都不叫同行叫竞争对手,

网友:
我记得这台机器应该有通病,有一个小三极管在CPU的下方,性能不良。你参考一下。

网友:
浑水摸鱼的人太多!

网友:
                         原来是转换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