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白苹果定屏,偶尔能进系统

楼主(2019-01-05):
今天接到一台6s白苹果定屏,偶尔能进系统,但进系统后几秒以内就会卡住不动了,客户想要资料,不进系统的电流前部分都正常的,后面就在140-250ma左右间接性跳变,换过u2,重做了硬盘都无效,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检测脚查拿一部分 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脚查拿一部分 先换电池试试

电池换了,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换了,无效

查电池检测 应该是cpu检测不到电池引起的重启

网友:
WiFi 可能信大    把所有功能都测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个,偶尔能开,wifi,硬盘,u2都整了,还是不行

网友:
插爱思,连电脑看能否读到电池信息

网友:
明天拆机nfc试试

网友:
CPU 和CPU旁边的电感也会引起

网友:
先排除攝像頭和尾插排大哥

网友:
我告诉你,大音频,好了给我发红包

网友:
排除外配后,直接干大音频。。。。。。。。。。。。

网友:
Itunes更新,可能保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