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经典维修案列 学会此机修复方法功力更深一层 求赞

楼主(2019-01-05):
联想g50-70m笔记本,开机电流0.23掉电,拆机测试各个电感阻值都正常!再上电量,待机有3v 5v,开机后有cpu供电1.7v  ,内存供电1.35,显卡无供电!
问题锁定在显卡供电部分.如果显卡坏了机器也是不会有显卡供电的,直接把显卡电感断开上电量显卡还是无供电,基本排除显卡坏影起的不出显卡供电问题!

查显卡供电芯片发现vcc只有2.8v不满足5v开启条件,vcc由5vs开启 查找5vs发现5vs由5valw通过q23转化而来,量q23发现第四脚无电压。q23工作条件是第四脚有一个高电平电压,第四脚电压由一个22千欧电阻和一个150千欧电阻在susp(ec开启二级电压信号)信号导通的情况下把20vsb转化而来。
量20vsb无电压,查图纸发现20vsb由公共点通过pq202转化而来20vsb负责3vs 5vs 1.05vs电压的开启。再量20vsb线路阻值偏低,有短路嫌疑,直接5v烧鸡电流很小没反应,直接开到10v烧鸡,摸到主板一个电容发烫,拆了电容。量阻值正常了!上电开机,还是0.23掉电!量20vsb电压只有2v,量阻值是没问题了!直接把20vsb和公共点电压强制导通,开机还是0.23掉电。再量20vsb已经有20v电压了。

索性直接飞线让20vsb一直导通查5vs和3vs发现3vs有了,5vs没有,

再查q25第四脚无电压150千欧电阻一段有20v另外一端无电压,直接从其他主板上找了一个100千欧的电阻把150千欧电阻换了(一般芯片开机电压或者场馆导通控制电压都有一个范围只要分出来的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就能正常工作)测试5vs正常了,再开机测试电流上去了,屏亮了
此机修复花了3,4个小时!主要是电阻没有明显名称标识找电阻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纠正一下5vs由82千欧和150千欧转化而来上述写成了22千欧

网友:
历害楼主!一直想花点时间去进修笔记本

网友:
楼主还是很坚持的。上电又掉电。上电又掉电。一般人懒得修的就放弃了

网友:
教科书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q25第四脚无电压,q25是什么原件有4脚。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大部分都是主板的右下方电阻腐蚀,在硬盘接口那一块修过很多了

网友:
没有亮机图  怎么感觉是看图纸写出来的

网友:
有些问题 说出来简单 但实际修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5第四脚无电压,q25是什么原件有4脚。

q25是一个n管  8脚 第四脚是G极  控制端

网友:
有时候听别人描述会很模糊,还是板子和图纸摆在自己面前,思路才清晰,表示看着有点乱。

网友B:
用手机看图纸可以啊。。。这波操作我是服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看图纸可以啊。。。这波操作我是服气的

用wps就可以 挺方便的还能存云端电脑手机都能用下次也好找

网友:
手机看图纸比电脑方便      就是小 看着不得劲

网友:
一直想花点时间去进修笔记本,,,,,,,,,,,,,,,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电容微短导致R149内部阻值变大了嘛 电压过不来 你这个用手机看图纸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