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开机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9-01-05):
今早接到一台方正R430电脑,养鸡场的,本子那叫一个脏啊,客户一阵寒暄后开始说了,本子呢,用了好几年了,最近开始不开机了,但是本子里面有客户的一些个人资料需要用的,据说之前跑了好几家了,都不行(小乡镇,技术没有多好的),听朋友说我这里修的不错(其实自己二把刀,野路子出身,技术书菜鸟三级,也准备去总部深造呢,但是因为我们镇上的主流水平停留在做系统换电容的级别上,就显得我比较牛13了)所以就过来了,接过本子,首先电流表啊,待机正常,上电正常,一切正常,方正LOGO也出来了,到了WIN界面五六秒吧,掉电了,心想大电容啊,拆机,单板开机,发现CPU的温度非常高,到了炒鸡蛋的地步了,机器的CPU是I5的,为了排除处理的嫌疑就换了个I3的,温度还是高的要死,先不管了,先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吧,拆机发现没有NEC电容,只有在CPU座子旁边又两个电容,心里纳闷啊,找找图纸看看吧,搜下论坛的图纸,还搜不到,心里开始各种盘算了,开机的本子不好瞎弄啊,毕竟不是不开机的,万一弄的不开机的就丢人丢大了,客户来了我咱一顿捧,弄得不开机了,多丢人啊,沉下心来,看看那两个电容,心想是不是这本子时间太久了,电容有些失容了接上个试试吧,反正加个电容又不会怀孕,料板找个330电容先飞线接上,万一出现不测好来得及揪线啊,我C,我了个大C,尽然真的进系统了,神奇的是CPU温度也不高了,维修结束,100大洋到手,瞎猫碰上死耗子啊,运气有点报表,介于这个图纸论坛没有,所以发表一下维修过程,好让同行参考一下,高手呢可以直接飘过了,不过,小弟不解的是为什么电容失容了后CPU的问题会很高呢,有知道的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么脏是不是散热的事

网友:
电容失容造成纹波大,导至供电电压高些,不知这么解释对不对,用示波器好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脏是不是散热的事

散热清理的很干净了,不是散热的事情,加上电容之后,温度就不高了

网友:
我丢过掉电一般都是,散热,BIOS,cPu供电,还有缺电压这几种情况,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会漏电引起大电流,所以温度就高了。

网友:
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嗯,一般都会想到nec大电容,不过温度高这个我也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