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20 840 mec1322上电时序专贴

楼主(2019-01-05):
近日碰到一HP 820 ,不上电,这个英业达代工的时序有点特点,就想一边研究一边理出他的上电时序。根据本人两年前的笔记:该机ec挂有一个2M rom,改rom可以取消不装,也能亮机。可见改EC应该是带有程序。

补充内容 (2019-1-6 18:43):
如果该机插电源后电流0.03左右反复波动,保护隔离后的19V断断续续,测量电源插座的中间针电压2V-0V之间变化,那是电源适配器不对或这维修电源配的hp电源头不对,可以在主板的LIMIT_SIGNAL与19V输入之间加330K电阻

Comet DIS 6050A2559101-MB-AX1 SI2 20130227.pdf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哈哈哈哈哈

网友:
补充内容 (2019-1-6 18:43):
如果该机插电源后电流0.03左右反复波动,保护隔离后的19V断断续续,测量电源插座的中间针电压2V-0V之间变化,那是电源适配器不对或这维修电源配的hp电源头不对,可以在主板的LIMIT_SIGNAL与19V输入之间加330K电阻或150k电阻,即可正常开机,无cmos电池,插适配器会自动触发。    如果测量EC mec1322的42脚电压2V或者2V到0V之间波动,并且ec的63脚不断是在3V与0V之间变化,开机键的指示灯一秒一闪的,那就是适配器检测不合适这个机造成。用原机适配器或者改了电阻之后的用维修电源夹子加电源,测量EC的 42脚电压在3V左右为正常。

网友:
一楼发的图是HP 840的,820也可以参考,几乎一样的。大家回复、给分踊跃点啊,后续会继续分析研究的。

网友:
今天研究发现,EC和南桥并联读写16M的bios。估计16M里面就有E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