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D3H AHCI下进2003PE 蓝屏

楼主(2019-01-06):
技嘉的GA-Z77-D3H  硬盘模式AHCI下进适合老机的2003PE就蓝屏  进适合新机的2008PE不会蓝屏   我都找了7到8块这个板了  都是这样会蓝屏  装了系统后 2到3天会蓝屏  是板的原因吗

网友:
z77 AHCI下进2003PE就蓝屏,代码必定是7B,PE里无对应的ahci驱动,2008PE里有微软的通用ahci驱动,自然不会蓝屏。无固态硬盘的,建议用IDE模式(不知BIOS里有没有这个选项)。如果必须要用AHCI,则建议在手工安装系统时按F6加载AHCI驱动。

网友:
进BIOS把硬盘AHCI模式改成IDE模式。

网友(2019-02-17):
下载一个软件大白菜,来引导系统。

网友A:
用U深度重装一系统,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深度重装一系统,看能不能恢复。

可PE没进就蓝屏了

网友(2019-03-23):
这样的麻烦主板就直接换好了搞来搞去麻烦的很

网友:
换一条内存!!!!!!!!!!!!!!!!!!!

网友:
换别的系统试试   别单用一个系统

网友B:
技嘉Z77主板PE跟系统蓝屏 楼上都不对 是因为Z77主板上面有个芯片跟EC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芯片问题 已经修了不下20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Z77主板PE跟系统蓝屏 楼上都不对 是因为Z77主板上面有个芯片跟EC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芯片问题 已经修了 ...

能不能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03PE不行,就换其他的pe.  那么死板做什么。  难道他们的系统都是在PE下工作的。 很多板进PE屏蓝,很正常的。

网友:
新板子要进WIN10PE或者WIN8PE

网友:
做别的U盘启动项目看下行不行就知道了

网友:
用原装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