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9-01-06):
版号la-a321p rev1.0 。确切的应该算触发吧, 待机0.012 按下开关电压一点点变化特别快0.015再到0.018 电源指示灯亮 ,十秒钟左右灯灭 然后电压停在0.015。测量待机电压有5v 3.3v ,各大电压似乎没有短路 不知怎么弄了 先刷bios吗
刷BIOS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检查一下EC芯片,然后加焊一下显卡试一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从论坛里下了两个BIOS,刷上没好,我把电池焊下来了,放了一会又安上了,开机电流就上去了。反复试了很多次,没出现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到底是BIOS问题 还是电池放电才好的

网友:
一般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