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P 进系统不识别独显

楼主(2019-01-06):
该机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发现不了独显。重启几次又能识别 ,驱动没有问题  官网下的bios也刷过、有哪位遇到过。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不会是虚了吧

网友:
如果确定软件没得问题 那个就搞硬的咯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虚了吧

这显卡打过黑胶 机器还是蛮新的 ,可以交换主板,所以不想动显卡

网友:
bios问题,对应独立的bios,找一下。不过难找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

网友:
可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