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55A 跑C1瞬间断电维修

楼主(2019-01-06):
昨晚就为这个主板气的睡不着,客户昨天下午搬来的,说有时亮有时报警,昨晚有空就拆出来看看,测量各项电压正常,有时报警,测量内存条件正常,换CPU,插1个内存有时也跑C1,可能BIOS有问题,于是拆下BIOS,官网下载BIOS,发现有一个BIOS怎么折腾都识别不了,可能是坏的,料板找了一个刷上焊接主板后跑C1马上断电,没等报警就断电,断电不会自动开机,再开又是闪断C1,不自动开机,这事什么情况于是再找2个一样容量BIOS刷刷,还是掉电,刷BIOS前还能报警,刷完掉电,技嘉这个型号主板从来没遇到过,这主板也没有ME啊,陷入困境中,大神支招,搞的睡不着觉昨晚

网友:
开机针脚上的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测测主板内存的总线有没有拉低或有没有波形啦

网友:
内存左上角 小IO 问题多

网友:
内存旁小八脚之类的 检测电压。。。。。

网友:
技嘉BIOS只装一个也没问题,技嘉板子要对下版本号一样不。

网友:
两只小八脚超频芯片和内存供电ISL6535详查,同时桥供电6535也要注意,这两处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