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670K进纸故障求助

楼主(2019-01-06):
收了一台坏EPSO LQ670k票据打印机,没有维修史,研究一个月了,有时开机前面单页纸不进纸,不进纸的时候面板上纸槽灯不亮,反复关闭电源再打开,多试几次面板纸槽灯就亮了,这个灯亮了就能进纸打印。拆机主板上所有焊锡换新了,只有一个大概80针以上很密的芯片没有处理焊锡,手里热风枪很便宜,这种10多年前的板子比较容易吹鼓泡了。检查单页进纸感应触发开关,用万用表检测很灵敏,手动按下再断开表都测得到。问题应该在前面单页进纸与后面连续进纸切换电路,切换触发开关检测也有通断变化。开机前面单页进纸纸槽灯不亮的时候,打印机空转10秒钟,而且观察轮子转动方向应该是从后面进纸的转动方向,切换到后面连续进纸档立刻提示缺纸,再切换到前面单页进纸无论有没有纸都没有任何提示反应。检查前后进纸切换齿轮也没有装反。前面进纸灯不亮的时候,按灯旁边的按钮只有滴滴声音,灯没有变化。BIOS没有刷过,也没有工具,紫外线擦除的老式EEPROM。哪位师傅修过这个问题分享一下?或者有主板图纸上传一下,在此先谢了!

网友:
前进纸传感器换成光电的,淘宝有卖的,我刚改了2个

网友:
这机子质量还行没那么毛病!

网友:
淘宝搜下

网友:
660  670这块是通病,不改的话,薄纸不爱进纸,时好时坏,改完机器好用多了

网友:
今天到货改好了,试了一张发票,正常,多用几次看看了。谢谢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