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暗屏

楼主(2019-01-06):
版号是820-00875-a,打开屏自动开机,但是暗屏,能看到图像,后来把屏搬到30度角就能显示,搬到90度就暗屏,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在论坛搜索一下帖子,结果是帖子太少了,有人说是背光,有说是j6600接口的问题,发帖子求助一下。

网友:
怎么看上去很像是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屏线问题吧..............................n

网友:
屏线多半是

网友A:
我修了不下5台这样的,算通病的了,是右边的小的背光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或拆下外壳动动屏线看反应

网友:
估计是通病。也是掰到一定角度就可以显示

网友:
不知道这个屏线好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不下5台这样的,算通病的了,是右边的小的背光排线出问题了。

在吗亲,是左边还是右边呀的背光线呀,是不是断线了呀,怎么拆下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吗亲,是左边还是右边呀的背光线呀,是不是断线了呀,怎么拆下来呀。

右边那个小的,不用拆下来,刮开重新连上就好,需要手工能力,视自己情况决定保修时间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小的,不用拆下来,刮开重新连上就好,需要手工能力,视自己情况决定保修时间哦。

谢谢,在根本刮开呗,我看好多线,都重新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在根本刮开呗,我看好多线,都重新飞线吗。

我是都飞了,一根也是干,还好吧,时间和价格比可以接受

网友:
屏线出问题了吧

网友:
苹果这个反人类的设计哎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不下5台这样的,算通病的了,是右边的小的背光排线出问题了。

上个星期也遇到一台,换个屏试就好了,然后重接屏线的所有接口都还是不行,给客户报换屏客户觉得贵了没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在根本刮开呗,我看好多线,都重新飞线吗。

兄弟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修好了吗?

没有,客户嫌贵拿走了,今天又回来了,别人家修不了,但是屏已经不显了,不知道主板怎么样,现在我都要气炸了,不会修瞎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修好了吗?

主板能上电,屏好像坏了。只能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