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0 反复触发掉电

楼主(2019-01-06):
联想S710-20机器。插电源自动触发然后又掉电反复如此,  触发过程中只有CPU供电没有。刷过BIOS 。EC BIOS。后来发现让主板一直反复重启。过个10分钟。不掉电了。。再重新插电源,居然可以开机。加焊南桥后可以开机。放了一晚上,早上又不能开机了。大家出出意见。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3857-1-1.html这个链接我权限不够。看不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7 22:34):
就缺个CPU电压,最后结果是时钟晶振引起了。换了就OK了。冷机热机试了几天没问题。

网友A:
连接里的是不开机,电容短路。你这个是掉电,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里的是不开机,电容短路。你这个是掉电,不一样的

谢谢你。这个问题搞不清思路。...

网友:
谢谢你。这个问题搞不清思路。0000

网友:
链接截图

网友:
这种先修cpu供电,先判断这个为啥不正常,反复掉电,可能就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我的不是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时钟晶振引起的。 换了就好了。请问版主,我有示波器测量,CPU供电芯片中南桥发过来的SLCK DATA 要调什么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