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8V+1.00桥没有供电求组

楼主(2019-01-06):
接收一块昂达A68V+桥没有供电,查没有链接点,求组分析下

网友:
主板的其他CPU 内存 电压都在正常值内

网友:
你可以先查查内存各个条件电压正常不

网友:
没有内存电压是不会到这桥的电压。按照AMD上电的时顺

网友:
我也有一片,内存电压正常,CPU和桥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