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本UUID等信息丢失求肋

楼主(2019-01-06):
一联想E470插电指示灯狂闪,拆机有轻微进水,充电芯片25700没发现问题,看图纸受EC控制,准备刷EC固件时写入错误,换了一片拆机IT8586E,刷的坛里下的EC BIOS能开机,4项报错序列号、板序列号、UUID、网卡MAC全部没有。用HMD1.89写序列号后板序列号错误,UUID和MAC还是全F。没思路了,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用备份的BIOS合成下试试

网友B:
用IBM写号软件重新写入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IBM写号软件重新写入序列号就可以了

写过,不成,之前4条报错,写了后剩2条了,还有其它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备份的BIOS合成下试试

好的,我再试试吧。。。。。比较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写过,不成,之前4条报错,写了后剩2条了,还有其它解决办法吗?

要用18位的IBM写号软件,要不然写不进去的

网友D:
UUID是在ec程序里面还是桥bios里面,如果是在桥bios里面,直接把那部分复制到新BIOS就可以了,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UID是在ec程序里面还是桥bios里面,如果是在桥bios里面,直接把那部分复制到新BIOS就可以了,我都是这么干 ...

UUID可以在BIOS里搜索到???还是 说有具体位置?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用18位的IBM写号软件,要不然写不进去的

用的论坛里下的1.89版,支持新版序列号,写的时候选的C0,这些都没问题,设置那个UUID那项不起作用

网友:
刷个BIOS就行了, 。。。。。。。。。。。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  买的一般都是原厂BIOS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在淘宝找一个,然后把备份BIOS发给他,合成一个好了

网友:
这个好像要专门的刷写工具。。。。。。

网友E:
你直接下个人家备份的BIOS啊   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啊  然后再把这个去合成ME啊

网友F:
这个只能用原来的BIOS去修改 合成

网友G:
刷BIOS没有用  UUID在EC里面  换个8586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论坛里下的1.89版,支持新版序列号,写的时候选的C0,这些都没问题,设置那个UUID那项不起作用

今天遇到一台E470 0188报错  用写号软件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用原来的BIOS去修改 合成

这个信息是在BIOS里不是在EC里吗?换了EC出的这个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BIOS没有用  UUID在EC里面  换个8586搞定

就是换了EC出的这个问题,原来的8586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直接下个人家备份的BIOS啊   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啊  然后再把这个去合成ME啊

客户着急就这样先拿回去用了,每次开机按ESC可以进系统,不影响其它功能

网友:
你这个就在EC里面 买的EC有的里面没有这个信息,测试版上拆下来的EC很多没有这个信息的

网友:
去售后重写

网友H:
能亮机的,都是可以进系统,进官网,在系统里面更新bios,就ok了

网友:
谁有可以给他个软件或者连接之类的嘛

网友:
            买个带程序的EC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亮机的,都是可以进系统,进官网,在系统里面更新bios,就ok了

这个也尝试了,机器电池是坏的,官网的更新程序无法进行。客户急用就那样对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