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验证一下此电路分析是否正确

楼主(2019-01-06):
帮忙验证一下此电路分析是否正确      头有点晕   搞不清楚了,求大神验证一是否正确   我感觉我分析的是错误的   但是想不通了!

EC输出S5_ON  使得PQ85导通 拉低PQ83第二脚  使得PQ83截止工作。
+15V通过上啦电阻PR264 拉高PQ83第三脚 。
输出给PQ90  G极  使PQ90完全导通   输出+5V_S5

供给南桥
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  发出SLP_S3#给EC
EC得到命令后,如果工作条件满足,则输出MAINON信号

MAINON输出到PQ95第二脚  使PQ95导通

再转换信号MAINON#拉低为低电平
MAINON#为低电平后  PQ66截止工作

+15V通过PR164上拉电阻拉高MAINON_15V

输出给PQ82和PQ87
使得PQ82 PQ87完全导通   输出二级转换电压+3V  +5V

则二级转换电压工作完成!

真心求纠正,我感觉我这样分析的话   把我以前知道的原理推翻了,所以求哥哥姐姐们验证一下   我也好知道我错在哪了   谢谢!

网友:
求大神出马指点  ,   跪谢! 如果正确    也请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A:
老铁,能按你以前知道的原理再分析一下给大伙看看吗?

网友B:
笔记本电路,其实很傻很简单。就是芯片多,转换电压多一点。大部分电路都是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能按你以前知道的原理再分析一下给大伙看看吗?

我这个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路,其实很傻很简单。就是芯片多,转换电压多一点。大部分电路都是重复的。

推翻两遍后,我不知道那个正确了!

网友:
没毛病,你之前错了,但是不知道错哪?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吧   转换多

网友:
广达的经典路了,楼主以前是怎么分析的说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分析没毛病!我现在想知道楼主以前是怎么分析的。  广达的桥待机一般是按下开关后才出来的,没毛病的

网友:
分析到位,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毛病,分析没问题,正确解答,不需要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