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接电漏电100毫安,检测到是PP VCC MAIN接地了,但是

楼主(2019-01-06):
iphone6p接电漏电100毫安,检测到是PP VCC MAIN接地了,但是漏电只有100毫安很难找到哪里漏电,开机触发点有3,3V电压,烧机也烧不出来是哪里漏,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个电压接地了不会只有这么点电流吧

网友:
开机触发点3.3Ⅴ电压吗?我怎么感觉是1.8V,我是二把刀,请您指教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与电源或者是USB管有关

网友:
更正一下,开机触发脚是没电压,是隔壁的地脚有3.3V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是大电源粘点

网友:
问题找到的好快,很解决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