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摔机无基带无串号

楼主(2019-01-06):
拆开基带发现掉了这么多点……飞线补脚就好了

网友A:
              手机没有维修过  价格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有维修过  价格不错吧

摔的,客户找了3家都没修好基带掉点,补好点以后装回还是无串号,检测reef2坏了,换一个就搞定了。收了200

网友B:
看上去6的基带没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6的基带没胶

没胶

网友:
reet是在哪里

网友:
是reef…图纸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