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air a1466充电问题

楼主(2019-01-06):
苹果a1466 充电芯片进水腐蚀,i型号是sl6259,电流检测的两只脚电阻坏了,没有料板,原本是2.2欧和0欧,找了一块联想的相同电路的10欧和8欧换上充不了电,有没有大哥可以告知一下,是不是无法代换?必须用原大小的代换吗?

网友A:
肯定原值啦,这可不是分压电路

网友:
而且最好精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原值啦,这可不是分压电路

好吧,我试试,我想的是是一个差值,因为我也用的其他电脑电流检测的那两个对比电阻。

网友B:
小阻值的不难找吧 更何况是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阻值的不难找吧 更何况是0欧姆

他是采样的比较精密,我从淘宝淘了两块这个充电芯片的剪板,10元,哈哈,等到了测试一下

网友C:
这两电阻直接短接了也能工作,我干过。

网友:
                    买块料板不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太麻烦,时间长,我在西藏,发货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两电阻直接短接了也能工作,我干过。

不会吧?苹果的?我之前也是直接接的,不行

网友E:
是不是有断线啊

网友F:
直接连就行,没关系的,你要先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以及主板的待机条件

网友G:
楼上正解,这种是精密检测电阻的,必须原值代换!楼主平时都很少修苹果吗,随便一个苹果料板应该都有料的,或者从别的有图纸有点位的板上找两个电阻也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苹果的?我之前也是直接接的,不行

直接连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不行,请考虑别的问题,但用阻值大的不可,会导致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正解,这种是精密检测电阻的,必须原值代换!楼主平时都很少修苹果吗,随便一个苹果料板应该都有料的, ...

精密检测电阻不是这两个电阻,是那个0.02那个,主要检测工作电流,不是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不行,请考虑别的问题,但用阻值大的不可,会导致关机。

哦哦,我现在是可以开机和正常使用,就是显示无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连就行,没关系的,你要先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以及主板的待机条件

现在是开机这些正常,无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断线啊

我是直接看点位连入电路的,应该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正解,这种是精密检测电阻的,必须原值代换!楼主平时都很少修苹果吗,随便一个苹果料板应该都有料的, ...

我这边就是没有苹果的料板,拆了几个其他主板的试了一下老样子,无法充电,可以开机

网友:
不充电: 量scl, sda 电压,有条件用示波器看波形。无非就是6259 和EC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