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机器

楼主(2019-01-06):
一台华硕大楷型号是X550 客户说是有时不认硬盘,测试到是有时不能进系统,不进系统时一个光标闪,进BIOS 看硬盘都是认到了的,换了硬盘装系统试过,10次有一次进不到系统,不进系统时就是一个光标闪,最后还是没搞定,还给客户了。第二台,是联想Y400P  有时开机报警 不亮,关机再开就可以亮机,有时反复测试又正常,一次问题都不出,先解决通病吧,弄好后试了两天,以为好了,客户拿回去说一开机就又嘟嘟报警,哎,晕哦,最后还是没搞好。
最近遇到了好几台类似这种不稳定的,时好时坏的,当拆开检测的时候又好了,装上没准就不出问题了,但管不了多久又出问题,这种都是盲修,时间花了还没收到钱,客户还嫌修的太慢了,老火哦!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个硬盘接口小板?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楼主应该是接的同行或者场子内的机器吧,这种故障是软故障确定不太好一下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个硬盘接口小板?

是有个小接口板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认不到硬盘,是认的到硬盘时不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