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460显卡维修

楼主(2019-01-06):
此显卡无供电,显存供电,AWP6165芯片,这个芯片可以用RT8120D代换,成功,修复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A:
显卡只要不是核心或者显存短路,一般都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只要不是核心或者显存短路,一般都好修。

怎么看显卡核心或显存短路?怎么看显卡核心或显存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显卡核心或显存短路?怎么看显卡核心或显存短路?

核心和显存阻值都不能太小,阻值太小就是击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只要不是核心或者显存短路,一般都好修。

不现实和花屏的不好修啊,找不着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