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1-06):
型号为A1278,现象不开机,检测没有待机5v,只能按时序查了,查开启条件PM_SLP_S3_L无电压,额桥没发出来,查桥的条件吧,经查 PM_G2_P1V05S5_EN本为3.3v却是0v,看来故障出来了,测电阻的另一边有3.3v,更换电阻OK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电阻编号发一下好分析一下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的

网友:
算是秒了,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技术过硬学习学习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是桥有个1.05V待机?比较老的机子我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是桥有个1.05V待机?比较老的机子我不太了解

按时序走这个电压要有,看到时序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走这个电压要有,看到时序你就会明白的

喔,好的。这样说图纸上面有时序了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一下长本事了。。。。

网友C:
没修过苹果机子,请教下它的桥待机条件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过苹果机子,请教下它的桥待机条件有哪些?

额,跟基本l时序差不多了,论坛上有的,图纸上也有。感谢论坛,在这里每天都在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