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什么,打印机里面的?

楼主(2019-01-06):
拔的时候把线拔坏了,不知道哪一根插哪里,这是个什么开关,不装行不行的。

网友:
不行!这个是启动开关,惠普的机子吧

网友:
这个是启动开关呀,不要你认为行不行?

网友:
三星4321一体机,两线三插不知道怎么插的,头拔坏了

网友:
定影器那的吗,报后盖打开吗?

网友:
检测开关,大多是检测门是否关闭的

网友A:
现在不是报门没有关,而是报没有墨粉盒,定影上这个插头会不会和这有关系呀?

网友:
自己短路开关,这是面盖的合起来的保护开关

网友:
传感器开关啊 肯定要的 啊 不然肯定会报错误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报门没有关,而是报没有墨粉盒,定影上这个插头会不会和这有关系呀?

这是热敏电阻,不上会定影辊沾住,老升温,报没测到鼓是机器后面的测鼓传感器,硒鼓左上角有个突起的部分正好顶住这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热敏电阻,不上会定影辊沾住,老升温,报没测到鼓是机器后面的测鼓传感器,硒鼓左上角有个突起的部分 ...

谢谢回复,我听明白了,硒鼓检测不到就是我把这个测鼓传感开关给弄坏了。

网友:
微动开关,完成到位检测保护的。没有正负区别,只要里面弹片没断,一般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13):
前面的  是 门开关,不装显示  门没关,后面这个定影热敏电阻,不装开机报H代码,不会烧定影

网友:
三星4521或者4321后面的检测芯片。。

网友(2019-11-12):
在按键的位置,可以绕起来的,还有后面卡槽卡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