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的不触发又见通病

楼主(2019-01-06):
技嘉GA-H81M-S1   不触发, 测试条件都正常,想到技嘉主板PCB容易断线,然后就在容易断线的两处看看,CPU旁边没有发现,后面在电池旁边发出断线了。见图。

网友:
收藏起来,等下次捡鱼,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说的测试条件都正常,那为啥不触发呢,应该是你漏查了吧

网友A:
楼主哪根信号线断了啊,能说个信号名称不?楼主你把这板子快给抛光了啊

网友:
楼主,技嘉主板PCB容易断线,哪两处啊?

网友:
技嘉的这款h81断线就是送钱的,修过很多都是过孔不穿的、座子左侧断线的、io下断线的、电池座下断线的。。。反正都是送钱的
华硕的h81也是一样。

网友:
来学习了,新手菜鸟一个来学习大神们的技术

网友:
技嘉这个设计,电池座在风扇边容易积灰腐蚀

网友:
这断线是腐蚀造成的吗??还是灰尘造成的腐蚀??

网友(2019-02-07):
一次断线这么多吗,楼主,眼花啊。。。。

网友:
条件都满足怎么会不上电?还是有关键信号漏查了吧!

网友:
哪根信号线断了啊                                         ·

网友:
楼主是用显微镜看的还是放放大镜  一般看不出来

网友:
有的华硕 内存曹旁边断线  的 很难看的到

网友(2019-03-18):
联想h81m休眠唤不醒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观察细致入微,,,,,,这种断线的少

网友:
断线,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不容易找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版是断多少根啊,没见标出来,不懂具体断拿一根

网友:
为维修节约了很多时间

网友:
前几天才买点一个旧的。。。没有注意没有CPU也懒得搞

网友:
通病的机器就是好我只会修这个

网友:
这个板我也遇到三块了

网友:
这种断线真没遇到过,即便遇到也发现不了

网友:
电池座下面断线的就遇过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根信号线断了啊,能说个信号名称不?楼主你把这板子快给抛光了啊

不通电,大多数是-PSON断线了,ATX16脚  基本都是秒杀的

网友:
有通病真好

网友:
感 谢 楼 主 传 授 经 验,小  小 白 学 习 了

网友:
来学习了,新手菜鸟一个来学习大神们的技术
来学习了,新手菜鸟一个来学习大神们的技术

网友:
牛掰,如果是ps-out或者slp-s3这个信号的话,就会直接误认为南桥坏了

网友:
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

网友:
有所启发

网友:
收藏起来,等下次捡鱼,感谢楼主分享
断线,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不容易找的。
有的华硕 内存曹旁边断线  的 很难看的到

网友:
楼主查的真仔细 又涨经验了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2019-05-18):
学习 有经验高手 谢谢分享 呵呵

网友:
技嘉的H81开机绿线腐蚀问题导致的开机不触发很多,我也有一块在CPU底座那里断线了

网友:
服了楼主了,这样都能猜到断处所在位置

网友:
楼主起码在短线处标个红圈圈吧~这怎么看啊?都看不出来哪里断线的

网友:
技嘉断线不多吧?修了那么久也就修到过2块

网友:
绿色线到IO断线了。通病老着。会修主板的大部分人都知道的。设计缺陷

网友:
谢谢 分享, 能说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修的还挺多的,先收藏一下

网友:
技嘉和华硕真的是大哥不说二哥

网友:
没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回归拉开距离k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