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匣 7567 主板换桥后不跑码 啥意思 谁修过 板号LA-D993P

楼主(2019-01-06):
接修一台戴尔游匣7567笔记本i5 7300hq/1050ti显卡,客户拿来不开机。插上电源待机0.23.跟客户说主板坏。
拆开主板 待机电路短路,手摸了下桥 超级烫。果断拆掉桥,待机变正常。
直接换了一个拆机的sr30w上去,上去电流1.0-0.9-1.0看上去像不跑码,机子很新。
内存也有波形,全板无集显供电。其它复位内存供电正常。刷了一个bios 涛声依旧。
是不是拆机的桥不行呢,今天又订了一个新的sr30w。换上去结果一样,BIOS刷了n多个。
论坛里下的 某宝上买的。全部一样的故障,不过内存无集显供电。。

最开机的故障就是桥短路,主板没修过其他。我换了两个桥都没好。有点无语了

是不是换这种最新款的桥还要搞点啥,谁知道吗?第一次换这种七代的桥。。
哪位大神遇到过的指导下。不胜感激

补充: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还是bios的问题。有位高手给了我一个bios 刷进去就ok了。。。。。

网友:
应该还有小电压没有出来吧?这种桥的供电很多用的是小电阻注意多查一下有没有0欧左右的电阻或者电感阻值变大。

网友A:
换完桥需要刷BIOS,如果刷的BIOS肯定正确,那你可能被芯片坑了

网友B:
这不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桥得刷BIOS

网友:
先确保刷的BIOS肯定是好的,然后就是桥有问题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桥需要刷BIOS,如果刷的BIOS肯定正确,那你可能被芯片坑了

我买的新的还有一个拆机的 完全一样的故障。芯片已经被排除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桥的问题了

这是哪里的问题,刚开始的故障就是桥短路。无其他任何问题。。。。。。。。。

网友:
刷了n个了,上面有写。。。。。。。。。。。。。。

网友:
不要灌水。。。。。。。。。。。。。。。。。。

网友:
第七代都得修了,真的越来越少修的机会了

网友:
普通办法难修得好机子了,我表示未拆过七代机的主板来

网友A:
另外在看看是不是拆桥时,碰到了旁边的小电阻,自己的看看,我就做过这样的事,哈哈,有个排阻我清理焊盘时拖焊,把排阻的三个脚给连上了没注意,后来仔细看才发现,你的主板也看看是不是有电阻串位或连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看看是不是拆桥时,碰到了旁边的小电阻,自己的看看,我就做过这样的事,哈哈,有个排阻我清理焊盘时 ...

没有呢 这个看过很多遍了。。。。。。。。。。。。。

网友C:
你刷的BIOs是官网分离的吗

网友:
换桥重刷BIOS要重新合成ME

网友:
你不会是简单的刷了下BIOS吧,相信你不会这样搞。换桥后内部ME模块会跟前一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BIOs是官网分离的吗

我刷过论坛里的  刷过合成的。刷过淘宝买的原厂的  。。。。。。。。。。。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有条件的话用一样的好机子验证一下程序;我自己的7代在用的机子实验性刷了好几个程序(包括自己改的)后都不会显示。

网友:
有俩个blos的要一块刷     有时候刷一个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