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振荡电路上线圈的极性问题?

楼主(2019-01-06):
如下图:比较典型的振荡电路,由于刚学习电子知识,想请教师傅们一下,当开关S接通时变压器T上的三个抽头上的正负极性分别什么样的?先谢谢各位师傅们了。

网友:
顺绕下去的吧,不用理会极性,反正一边是多圈一边是不圈

网友A:
这电路  虽然简单。涉及的原理,比较复杂。
是一个LC加晶体管组成的振荡电路。你的这个图,也不清楚。

像是旧社会铅印的图纸。
画红色圆圈的部分,是怎么连接的。是交叉点,还是绕过去的?
这个搞不清楚,这电路图,就没法分析。

网友:
刚才捋了一下,没搞清楚。这可能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复杂的电路。笔记本电路,在这电路面前,估计也是小儿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  虽然简单。涉及的原理,比较复杂。
是一个LC加晶体管组成的振荡电路。你的这个图,也不清楚。 ...

没有交叉,已经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