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1-06):
    自学手机维修也两年多时间了。感觉自己还行。之前一直修电脑。生活压力大啊。只有自己钻研。从换外屏开始。买机器。通过两年多时间努力基本能保证百分百换好。之前赔钱是常有的事。手机主板方面好想去实地进修下。走不开啊,就在在迅维网上学。自己平时也是苦练手机手工。不说废话了。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自己换屏好的不亮机了。接可调电源电流77ma到20ma乱跳。
维修:连电脑不联机。干u1700.打值发现d4脚 ap_to_i2co_scl阻值为0。

追查相通的的点到了升压芯片u1502和显示电源u1501拆掉u1502测阻值正常了。

装上两个ic试机开机定电流233ma什么情况?以为没上好。又从新换两个。还一样。忘了拍照了。不信邪。把u1501也拆了换了个。没变化。还是定电流233ma不动。搞来搞去搞到半夜2点多。算了睡觉。早上起来接着研究。测u1502大电感两端都是4v芯片没问题,换了好几个了。查外围发现d1501无阻值。换好后开机正常了。一激动亮机图也没拍。打电话通知客户取机收钱。

网友:
楼主三星屏拆的多吗?

网友:
三星屏有血的教训。陪过钱啊。现在换没问题。细心,小心。时刻装心里。不急躁。客户急你。你别理更别急。

网友A:
A5000怎么拆呀,屏背面有胶,我一拆就把触摸与内屏分开,能否加您微信,请教请教

网友:
用白电油泡行吗?我刚买了瓶折屏神水还沒到货,到了试下,压屏机您买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图纸用的蓝锐吗?

网友:
图纸用的飞鹰电子图。三星手机比较麻烦的就是拆机。贴屏用科锐一体机不能压十寸最大八寸。买的有点后悔。手机放加热台加热15分钟。用刀片一边拆一边加热。整个过程一个小时。拆屏就用4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000怎么拆呀,屏背面有胶,我一拆就把触摸与内屏分开,能否加您微信,请教请教

三星手机一般都是拆正面。百度一下也有很多视频。祝你好运啊。我以前把一个a7000的排线搞断了。一个屏450,还不是原装。换屏收200.赔钱250元。客户还和我吵架了。

网友:
我用的猎人,压屏机还没买,想买个压十寸屏,目前手机修的不太多,也自学有一年了

网友:
技术和楼主没法比,多多向楼主学习,关键是屏底下有胶,有说用白电油泡的,沒试过,手里也没白电油,想从TB买,说北京发不了货

网友:
楼主厉害,自学需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