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哪的的问题

楼主(2019-01-06):
谁帮我看下,这个是灯管问题,还是背光问题

机子放了半年没插电,刚好暗的哪边放了一个加湿器,然后现在开机就成这样了

网友A:
看样子 应该是灯珠坏了吧........

网友B:
这个是灯条坏,不是灯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应该是灯珠坏了吧........

自己可以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灯条坏,不是灯管啦

自己可以换吗,我想自己换,外面我问了下,也没拆开看,就说背光坏了,说得六百,有六百我都从买了

网友C:
自己换不了的,拆屏幕风险太大,没有工具和经验是不可能换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换不了的,拆屏幕风险太大,没有工具和经验是不可能换出来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种是灯珠子背光。led灯珠很大,外面还加了凹透镜。暗的地方,肯定坏了几颗珠子,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D:
600有点高。来我这里换吧。坐上火车,来回路费,加上维修费,也用不了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0有点高。来我这里换吧。坐上火车,来回路费,加上维修费,也用不了300元。

哈哈哈哈哈哈,你是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0有点高。来我这里换吧。坐上火车,来回路费,加上维修费,也用不了300元。

老哥是那里的

网友E:
楼主是哪的,有空拿过来帮你收了它!

网友:
一看都是灯条灯珠坏了·~直接换根就是了·~

网友D:
河南。我目测你这个电视机,也值不了300元钱。现在这液晶电视,55寸的也就2千元出头。
建议别折腾了,直接买新。
从你问的问题来看,你这个维修基础基本接近0.
花这个维修钱,
不如买套烙铁风枪,买套迅维远程视频,走上维修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河南。我目测你这个电视机,也值不了300元钱。现在这液晶电视,55寸的也就2千元出头。
建议别折腾了 ...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哪的,有空拿过来帮你收了它!

我西安的。你呢

网友:
典型的客户问题!典型的客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河南。我目测你这个电视机,也值不了300元钱。现在这液晶电视,55寸的也就2千元出头。
建议别折腾了 ...

哈哈哈哈哈,想拆呢不好弄,47寸的,40斤重呢,是个3d电视,

网友:
led灯条坏了,修吧,不行就放弃治疗

网友:
半边灯条故障吧!换背光灯
小心别把液晶屏弄坏了哦

网友:
led灯珠坏了,修吧,不行就放弃治疗,直接换新的

网友:
有不有可能是潮湿引起 有氧化的脏东西挡住了灯珠面和液晶之间光线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