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华硕 ASUS A55-C I/O溅水导致电源键无法关机

楼主(2019-01-06):
情况描述:送来时客户主诉故障刚出现时不好开机,后期直接没反应了,以为电源损坏,试机确实如此,换我的电源发现仍不触发,告知客户需要检查主板,请回去等信。拆出主板发现I/O(IT8603E)旁边有一滴早已干燥并对电路造成腐蚀的液体痕迹,遂将I/O拆下清洁,焊回试机发现可以点亮,但这时触碰电源键无法关机,长时间短接也无法关机(这时没有安装CMOS电池),断电后仍可以开机,但依然无法关机。装上电池发现必须电源断电取下电池才能再次开机,但只要开着机进系统正常,在系统里可以关机,但关机后无法再开机,进BIOS保存BIOS正常(后面更换新的I/O芯片故障依旧)。测量电源键常有3.3V电压,I/O外围电阻无法确定正常阻值,电容测量无短路,BIOS也刷过清过,实在无头绪了,先谢过各位前辈解囊。

到手时这个样子

这是新的芯片

开机键附近不知道有没有会造成此故障的元件

这是论坛前辈分享的引脚定义

网友:
氧化板,难说,都不是正常坏的,,

网友:
应该是IO周围的电阻有一个有性能 不良,其他不会有问题

网友A:
36脚那里连的电阻不是已经氧化了吗?认真看还有没有断线的,按开机时序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脚那里连的电阻不是已经氧化了吗?认真看还有没有断线的,按开机时序查查

非常感谢,这个部分还好,PCB的漆层没有损坏,各引脚到外围阻容元件都通,36脚连的电阻是1K的,不知道阻值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个部分还好,PCB的漆层没有损坏,各引脚到外围阻容元件都通,36脚连的电阻是1K的,不知道阻值 ...

这电阻明显氧化掉啦引脚都快没了,看看图纸是什么,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明显氧化掉啦引脚都快没了,看看图纸是什么,换掉

明白您的意思,这边直接看是没事的,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个过孔,所以看着颜色不太一样,图纸从论坛里找到了,阻值也对,线也都通,情况还很严峻,明天继续奋斗。

网友C:
楼主不触发的时候有时间就简单按照不触发的来测一下开机条件,看是否有电压偏低缺条件等等。进水的估计问题还是在进水的地方,有些解释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触发的时候有时间就简单按照不触发的来测一下开机条件,看是否有电压偏低缺条件等等。进水的估计问题 ...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宝贵经验,之前思路一直放在触发之后去查哪里不正常了,忽略了不能触发的时候去查触发条件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这种,明显是LID信号出问题了,重点查这个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