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D3T不开机维修,刮骨疗伤修大短

楼主(2019-01-06):
维修地点:广东江门
维修师傅:超哥

可以正常充放电

补充内容 (2020-1-15 12:34):
QQ号1403997530微信ynl75221
加好友请备注,支持淘宝寄修

网友A:
这种板子最难修了,膜拜大佬,要是把维修讲出来估计会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最难修了,膜拜大佬,要是把维修讲出来估计会加精

看我以前的贴,都有很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一般选择直连,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  懒

网友B:
那一块刚好没信号线,也有运气的成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一块刚好没信号线,也有运气的成份

哈哈,这种故障,看起来严重,对我们而言,其实都是秒杀的问题,你猜猜飞的那个线,很长的那根,作用是什么

网友:
高手啊。应该来点特写和一些文字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种故障,看起来严重,对我们而言,其实都是秒杀的问题,你猜猜飞的那个线,很长的那根,作用是什 ...

过线,19V的电源线吧,地线不大可能,也没必要飞这么远